[求助讨论] 求实时波形有效值

楼主(2016-02-24):
项目需要采集电控系统电流电压参数,使用传感器采集实时数据,但需要的是数据有效值
电流实时波形1

电流实时波形2

电压实时波形1

电压实时波形2

以上是实时采集的数据,当进行不同的操作时,电压与电流的波形不同(变频调速过程),该如何计算波形的周期有效值呢?
谢谢

网友A:
你的数据采集前有滤波吗

网友A:
看起来有干扰啊

网友A:
在用LABVIEWz之前必须保证硬件的工作正确性。当然,你也可以用软件滤波,但是有的时候会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采集前有滤波吗

谢谢版主的关注
之前的波形有问题,首先没有滤波,其次采样率太低,所以不能有效还原波形,提高采样率后的波形如图所示:
下面是电压波形以及滤波之后的样子

下面是电流波形以及滤波之后的样子

实际中需要的数据是有效值,而计算有效值需要满足周期性的要求,
为了实现RMS值的转换,取了5s的波形缓冲区,但这样会降低程序效率
并且降低实时性,数据滞后了大约5s,请问版主有更好的实现方法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关注
之前的波形有问题,首先没有滤波,其次采样率太低,所以不能有效还原波形,提高采样率后的 ...

你可以利用采集周期性峰值来计算有效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利用采集周期性峰值来计算有效值啊

能够具体一点么,我不清楚怎样通过采集周期性峰峰值来得到有效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够具体一点么,我不清楚怎样通过采集周期性峰峰值来得到有效值啊

滤波以后的峰峰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