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PU6050开通旁路模式在AUX_I2C口挂外接设备和直接挂在6050的I2C口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02-25):
例如我要把MPU6050和HMC5883和MS5611这个三个I2C器件挂在STM32的一个I2C总线上,有一种方法是把MPU6050设置成旁路模式,这时候不影响MPU6050正常读取,把5883和5611都挂在6050的拓展I2C接口上,读取这三个器件是用他们自己的地址读取。然而我也可以直接把这三个器件都接在STM32的一个I2C口上,也就是6050的主I2C口(例如STM32的PB6\PB7),也都是占用STM32一个I2C口,也是用三个器件自己的地址读取。这两种方法是不是没有区别?6050的拓展I2C口当用于旁路模式时是不是没什么用?

网友A:
没什么区别,根据地址区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