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帖 请教视频信号和采集的温湿度信号叠加问题

楼主(2016-02-25):
问题描述:现在有现成的监控系统,另外房间需要采集温湿度信号,
怎么把温湿度信号叠加到视频信号中传输到控制室,然后再分成视频信号和温湿度信号分别显示

网友A:
可以用调制法,将温湿度数据调制到低于或高于视频信号频谱,不过此法容易干扰视频信号,特别是模拟制式的视频信号。鉴于温湿度信号都是慢变信号,更好的方法是用电流环,等于在视频信号通路里加了个直流偏置,影响容易彻底消除。再有就是考虑采用无线信道的方式传输温湿度信号,定时发送即可,这样不必改造视频回路。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图文电视的方式

网友C:
有集成的字符叠加芯片,安防监控行业用的很多,价格也不贵

网友A:
图文电视和字符叠加都不适用于楼主。图文电视是在全电视信号的调制时加入信息,楼主的应用不存在全电视信号的调制与解调。字符叠加用于终端,与传输过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