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14可以画 261-pin BGA package 的板子吗 ?

楼主(2016-02-25):
见附图,为261-pin BGA package底视图
请教:
1.BGA package(261-pin)可以用AD14画PCB吗?
2.是不是需要用pads9.5画该封装的PCB ?
3.画这种封装的PCB,应该用几层板 ?4层肯定不行吧,最少也要8层吧 ?
4. 听朋友说pads或cadence画4层以上的PCB(或射频PCB) 比AD好,是吗 ?

谢谢!

网友A: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AD14是干什么的。就是吃这碗饭的。你还问它能不能。

网友B:
不要说AD了,99可以: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AD14是干什么的。就是吃这碗饭的。你还问它能不能。 ...

谢谢版主!

请问, 用AD14画这种封装的PCB,该用几层板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说AD了,99可以

谢谢大侠!

请问, 用AD14画这种封装的PCB,该用几层板呀 ?

网友C:
个人一点浅见,用几层板得看需求。
你要所有的pin都用,怎么也得8层吧,你要只用其中少数几个pin,说不定2层也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一点浅见,用几层板得看需求。
你要所有的pin都用,怎么也得8层吧,你要只用其中少数几个pin,说不定2 ...

大侠言之有理!
谢谢!

网友D:
目测 6层板 可以了  bga不是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请问, 用AD14画这种封装的PCB,该用几层板呀 ?

最少得6层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请问, 用AD14画这种封装的PCB,该用几层板呀 ?

必须保证足够的走线层

网友E:
手绘都可以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进行PCB设计之前应有以下要求:
1、        提供没有封装库的DATASHEET,器件的选型(可以指定具体哪一页面)
2 ...

牛人!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完全可以的啊
有很多公司还在用AD画板,而且是高速板

谢谢大侠!

听朋友说,pads或cadence画多层(4层以上)、射频PCB要比AD好。是这样吗 ?
我从protel99se开始到现在的AD14,自认为还比较熟悉protel和AD。可是,周围几个朋友都说pads和cadence画4层以上的多层板、射频板比AD好。
最近在努力学习pads或cadence,好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放射频板用AD挺好画的,我画板画了9年,不过ALLEGRO确实在高速数字板方面占有优势。用ALLEGRO快9年了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