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如何发送接受数据

楼主(2016-02-25):
用串口发送和接受数据,比如我需要发一个2201234这样的数,应该怎么发?
0x22、0x01、0x23、0x04这样分开发吗?还是发字符“2201234”,还是字符串“2”、“2”、“0”、“1”、“2”、“3”、“4”?
UARTCharPut(UART0_BASE,a);        UARTCharGet(UART0_BASE);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CharGetNonBlocking();
这几个函数有相关代码例程吗?

网友A:
一般每一位按一个字符发送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另外两种方式方法,具体以你定义的串口通讯协议为主,一般每位按一个字符方便点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我是发ascii码,每个字节表示一位,用数组发送和接收,我觉得你还是做套这样的接口,以后ABCDEF处理也方便。

网友C:
这个需要按照ASII码发送的啦

网友D:
每位按一个字符发送

网友E:
首先需要对串口初始化,配置波特率,波特率和时钟强相关。
然后就可以发送接收了,发送接收分为中断和轮询。
发送时就是向一个寄存器写入数据,mcu会自动将寄存器的数据送入发送缓冲区,mcu自动将缓冲区的数据通过tx线编程电平发送出去。
接收也是一样,外部送来的数据mcu自动转化为数字信号存放在接收缓冲区,将第一个数据依次送入接收寄存器,如果中断使能会有中断,在中断里读取接收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F:
使用printf这个

网友F:
配置成串口1就行

网友G:
看你收发的目的,数字、ASCII码都可以的

网友:
关键是串口初始化,配置波特率要配置好

网友H:
这个都是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H:
或者移植别人写过的程序也行。

网友I:
这个自带的例程有的。

网友J:
应该是发送字符串

网友J:
asicII码才能接收到你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printf(’222222‘);

我现在有四个串口都需要使用,用printf来写,怎么来确定用哪个串口发出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需要对串口初始化,配置波特率,波特率和时钟强相关。
然后就可以发送接收了,发送接收分为中断和轮询 ...

数据缓冲区可以存多少数据呢?如果我用查询语句在main里查询是否有接收数据,来数据的时候程序正在别的地方,寄存器的数据会不会还没接收就被新的数据覆盖掉?
听师傅你的原文“外部送来的数据mcu自动转化为数字信号存放在接收缓冲区,将第一个数据依次送入接收寄存器”,是不是指第一个数据不接收,后面的数据都会保存在缓冲区?不会有丢失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我是发ascii码,每个字节表示一位,用数组发送和接收,我觉得你还是做套这样的接口,以后ABCDE ...

用ASCII该怎么写?0发送就写0x30吗?

网友:
这个看你的个人习惯了。

网友:
你按照十进制发送,可以节约时间,就是转换复杂一些。

网友E:
每个字节表示一位,用数组发送和接收,

网友K:
你发送的时候按十六进制发,接收按十进制显示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个字节表示一位,用数组发送和接收,

有案例代码么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发送的时候按十六进制发,接收按十进制显示不就行了

求案例代码,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每一位按一个字符发送就可以。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另外两种方式方法,具体以你定义的串口通讯协议为主, ...

有木有案例啊,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木有案例啊,老大

到处都是案例,一般的程序都是按照字符传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处都是案例,一般的程序都是按照字符传输的

怎么把十进制数的123456,按照0x12、0x34、0x56发出去呢?这个和十六进制发送不一样是吧?
123456的十六进制是1E240,用0x01、0xE2、0x40来发我是会的。

网友L:
转换为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