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度计设计方法

楼主(2016-02-25):
哪位大侠做过盐度计设计,用MCU去做能否讨论下盐度计溶度与温度关系?

楼主:
就没有人做过盐度计吗?

楼主:
非常感谢,tyw

楼主:
TYW, 我用硬件和软件都都试做过咸度计,但是只能检测到盐水有盐份,如果按百分比标准检测我的咸度计会出现不是很准,只要加温上升盐度百分比偏差会更大,我也试加过NTC,但是偏差还是大,找不出温度与电导率规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TYW, 我用硬件和软件都都试做过咸度计,但是只能检测到盐水有盐份,如果按百分比标准检测我的咸度计会出现 ...

这个要用高等级的测量仪来逐点标定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 TYW给的资料

网友B:
直接用量杯天平配制,比用高等级的表计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量杯天平配制,比用高等级的表计靠谱。

我们测试标准就是100g水配1g盐,溶度就是0.1%, 低盐<0.8%  0.8%>标准<1.2%, 高盐>1.2%,用三颗LED灯提示低,高 ,中, 最难就是与温度关系,温度一变化,盐溶度值就偏了很大,      比如:30℃测试盐度0.8%,加热到80℃,溶度会变成1.1%,加个NTC补偿也是会偏,主要是温度与盐电导率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B:
是不是线性是次要的,很次要的。是不是具有重得性,则是灰长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