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WiFi定位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有时比GPS还准?

楼主(2016-02-25):
问:WiFi定位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有时比GPS还准?
  答:小编之前对这个问题也一直很好奇,后来了解了WIFI定位的原理,才恍然大悟。
  其实WIFI定位没那么神奇,它靠的是侦测附近周围所有的无线网路基地台 (WiFi Access Point) 的 MAC Address (类似 10-78-D2-93-58-C2 这样的格式),去比对资料库中该 MAC Address 的座标,交叉连集出所在地。此法尚须有网路连线做资料库查询才能完成定位。
  所以问题来了:这份无线网路基地台 MAC Address 对应到经纬度的资料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基础建设靠的是 Google 街景车。Google 街景车除了拍下街景以外,另外还做了两件事情
  沿路搜集所有公开的无线网路 MAC Address,与当时的经纬度一并记录。
  但资料库一定会面临过期与需要更新的问题,这时候全世界有在使用行动装置 + Google 定位程式的人,等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帮忙做这件事情。更新的方法是当 WiFi 与手机基地台定位或 GPS 定位同时开启时,手持装置借由手机基地台定位或 GPS 定位这两种方式可以获得目前的座标,再透过 WiFi 搜寻到附近所有的 MAC Address,背后向 Google 的资料库做更新。

楼主:
如果你的智能手机连接上了某个Wi-Fi热点,那么就可以调用数据库中附近所有热点的地理位置信息,而服务器会参考每个热点的信号强弱计算出设备的大致地理位置。
一、Wi-Fi定位的原理
具体来说,Wi-Fi能够定位,原理是这样的:
1、每一个无线AP(路由器)都有一个全球唯一的MAC地址,并且一般来说无线AP在一段时间内不会移动;
2、设备在开启Wi-Fi的情况下,即可扫描并收集周围的AP信号,无论是否加密,是否已连接,甚至信号强度不足以显示在无线信号列表中,都可以获取到AP广播出来的MAC地址;
3、设备将这些能够标示AP的数据发送到位置服务器,服务器检索出每一个AP的地理位置,并结合每个信号的强弱程度,计算出设备的地理位置并返回到用户设备;
4、位置服务商要不断更新、补充自己的数据库,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二、位置服务数据库的搭建
数据库中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用户提交的数据。Android手机用户在开启“使用无线网络定位”时会提示是否允许使用Google的定位服务,如果允许,用户的位置信息就被谷歌收集到。iPhone则会自动收集Wi-Fi的MAC地址、GPS位置信息、运营商基站编码等,并发送给苹果公司的服务器。
同时谷歌、Skyhook两家位置服务提供商也在主动搜集Wi-Fi等热点的位置信息。Google的街景拍摄车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采集沿途的无线信号,并打上通过GPS定位出的坐标回传至服务器。Skyhook在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也是直接开着信号采集车采集AP和基站的信号数据。
三、如何防止被定位?
最直接的办法是关掉手机系统中的位置服务选项,以避免他人看到你的位置信息。
如果要杜绝位置服务商获取数据,难度就会比较高。用户需要不连接任何Wi-Fi热点,并且不使用相关的位置服务。也可以使用某些工具。例如谷歌曾发布一款选择退出工具,让无线路由器用户有效阻止谷歌搜集他们的数据。

楼主:
Wi-Fi无线定位解决方案
  在室内定位技术中,Wi-Fi定位的精度为米级,相比RFID、蓝牙等达到亚米级定位精度的技术,要逊色很多。很多人认为定位精度越高,定位所带来的价值越高。事实上,定位精度的提高势必带动成本的提高。此外,就目前的室内定位需求,如商场客流分析统计、基于位置区域的广告推送、定位拓扑监控等,米级的定位精度意味着抬头就能看见,已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并且除了Wi-Fi,其他技术都必须单独铺设信号发生器,有些还要求重新在前端部署信号接收装备,给大面积商用带来了很大的阻力。而Wi-Fi芯片在各类智能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中已广泛普及,通过现有的Wi-Fi设备,可快速完成定位目标。因此,从技术的成熟度及规模应用的现实角度考虑,Wi-Fi定位技术是当前最主流、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定位技术手段之一。
  H3C无线定位解决方案基于良好的无线网络运维管理基础之上,采用Wi-Fi定位技术,利用现有的WLAN网络,实现移动终端的快速、准确定位,并提供客流分析统计功能,并且可以提供标准的API接口,与用户的第三方系统对接或用于上层LBS应用开发。该系统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次。
  无线AP设备的物理位置和接入关系定位
  基于有线无线统一管理框架,H3C无线业务管理组件(WSM)可以通过整网拓扑关系,直观定位AP设备直连的有线设备及业务传输路径(如图2所示),达到虚拟现实效果;在AP列表中定位相连的有线设备和有线接入端口,并可以直接进入有线端口界面进行分析,便于运维人员迅速定位设备问题,同时提供对端口的快捷操作,若有AP设备挂死则可以通过对PoE交换机接口进行关断处理,实现AP的启动,具有实用价值。WSM同时提供对AP设备的GIS定位功能(如图3所示),直观展示部署了AP的热点所处的地理位置,实时反映热点的告警状态。

网友A:
那手机4G网络定位的时候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手机4G网络定位的时候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就更简单了,首先有基站吧,基站都建设的有GPS系统,提供坐标,高精度的。然后多个基站跟手机通信,就能通过能量密度,来确定位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Fi无线定位解决方案
  在室内定位技术中,Wi-Fi定位的精度为米级,相比RFID、蓝牙等达到亚米级定位精 ...

这么说人的行踪已经完全被掌握了啊

网友C:
WiFi的定位和网络定位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电脑是如何确定是网络上网还是WiFi上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人的行踪已经完全被掌握了啊

行人的是肯定会被掌握的,不知道这个WIFI有没有定向的功能,如果有定向功能,那更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的定位和网络定位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电脑是如何确定是网络上网还是WiFi上网的呢 ...

你看那个QQ就显示是WIFI还是电脑嘛,说明不同网络路由会有自己的特别标志的。

网友D:
WiFi用的是网络,网络到你家肯定就能确定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