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运放lmc6482的供电范围

楼主(2016-02-25):
LMC6482可以±2.5v供电吗?  单电源3v供电是可以的

网友A:
2.5V太低了

楼主:
芯片有个描述       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5V=10)    3v。    这里的3v 到底是指,只要满足正负电源压差大于等于3v就可以了。还是要求正电源必须大于3v,负电源小于-3v呢?

网友B:
只要满足正负电源压差大于等于3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满足正负电源压差大于等于3v就可以了。

刚问了,代理商的fae,他说正负电压的绝对值,最小必须3v。才行。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5V=10)    3v。  这句描述不太好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代理商的fae,他说正负电压的绝对值,最小必须3v。才行。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 ...

FAE的话也未必可信。

感觉±2.5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代理商的fae,他说正负电压的绝对值,最小必须3v。才行。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 ...

我的理解
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5V=10) 是说:最小电源电压 单5V供电的写成 5,+/-5V 供电的就写成 10V

网友D:
规格书写了最小3V,±2.5V当然可以(已经5V了)。

就是关于这个最小3v,是怎么理解的。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
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5V=10) 是说:最小电源电压 单5V供电的写成 5,+/-5V  ...

谢谢版主耐心的解释。按你所说的理解的话,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5V=10)    3v。那么正负1.5v供电也是没问题的吧?

楼主:
我自己用正负2.5v供电试了下,接跟随,接放大都是可以正常输出的。这么说版主的理解是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E的话也未必可信。

感觉±2.5没问题。

谢谢。我自己试了正负2.5v可以工作。 就是有点强迫症,非要搞清楚到底行不行:D

网友E:
3v。那么正负1.5v供电也是没问题的吧?

哦,我也是这个疑问

网友F:
正负电源2.5V确实是可以的。单3.3V和单5V也是可以的。

网友G:
电压都是相对的。从运放的视角看,±3V供电与+6V供电,都是高电压比低电压高了6V,工作上没有区别。只要注意输入输出的信号与运动电源匹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耐心的解释。按你所说的理解的话,Total Supply Voltage (Min) (+5V=5, +/-5V=10)    3v。那么正 ...

同意 14 楼的看法. 电压是相对的. +3V 可以工作, 那么 +/-1.5V 也可以工作, 反正手头有芯片有板子, 楼主不放心就自己测试一下.
并把测试结果告知大家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经测试正负2.5v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H:
可以的,相当单电源5V

网友I:
+/-1.5V 的-1.5V接地的话+1.5V不就相当于3V了吗

网友J:
一般都会选择单电源供电的,尽管性能会打个折扣,但是避免了负电压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