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LDO的选用

楼主(2016-02-25):
各位大神,
   以前用LDO基本就用1117这种差不多。今天看公司一个板子,用了一个输出噪声RMS值在30uV,号称适合用在RF设备上的LDO。
  问题:以前想着用LDO基本不怎么考虑它的输出噪声,认为加几个电容就能降下来。看到这个LDO,在考虑,在要求高的地方真有必要使用这种号称适合用在RF设备上的低噪声LDO?
  十分感谢!

网友A:
当然有必要啦
1117这种输出噪声是上百uV的吧。RF设备要求LDO PSRR高、瞬响要好,输出噪声要小,有一类LDO规格书中就标明是RF LDO,就是适合用在RF模块的。

网友B:
LDO选用什么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B:
奥地利微AMS,的性能可靠吗,不知用起来效果怎么杨

网友C:
1117是非常初级的LDO,压差大,功耗大,精度差,有点就是价格便宜,射频设备,很有必要使用低噪声LDO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DO选用什么品牌的比较好?

LDO的品牌就太多了。
如果是没成本压力的产品,那就凌特、TI;如果有成本压力还需要高性能的LDO,那就首先SGMC吧,比如SGM2019、SGM2032、基本各个品牌都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品牌就太多了。
如果是没成本压力的产品,那就凌特、TI;如果有成本压力还需要高性能的LDO,那就首 ...

SGM的东西貌似真还挺火的,我公司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D:
不知道电池的噪声有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电池的噪声有多少?

电池的噪声是最小的吧

网友F:
你公司用LDO什么型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