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80中断问题

楼主(2016-02-25):
调试18F25K80定时器0 发现中断进不去,防震一下发现INTCON寄存器中的数据不对 写入的是0XE0 可仿真的结果是0X40 不得其解 求高人指点
代码如下
void tm0_init(void)
{

    T0CON = 0X88;
//    T0CONbits.TMR0ON = 0;   //禁止TM0
//    INTCONbits.TMR0IE = 1;
//    INTCONbits.TMR0IF = 0;
//    T0CONbits.T08BIT = 0;   //16BIT
//    T0CONbits.PSA = 0;  //不要预分频
//    PMD1bits.TMR0MD = 0;
//    RCONbits.IPEN = 1;
//    INTCON2bits.TMR0IP = 0;
//     T0CONbits.TMR0ON = 1;
//     INTCONbits.PEIE = 1;
//     INTCONbits.GIE_GIEH = 1;
    INTCON = 0XE0;

    TMR0H = 0X63;   //必须先写H 再写L
    TMR0L = 0XBF;

}

extern unsigned char  tx[7];
unsigned char ii = 0,jj = 0;    //定时器技术 i=10ms 按键扫描 j=1s温度读取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Nop();Nop();Nop();Nop();Nop();

    io_init();
    tm0_init();

//    ReadTemperature();
//    HEATER = 0;
    ReadTemperature();
//        //外设中断允许
//    NOP();
//    NOP();
//    INTCONbits.GIE_GIEH = 1; //开总中断
//    INTCON |= 0xc0;
//
    while(1)   //主循环读温度 数码显示
    {
        ReadTemperature();
//        display_init();
        display1;data_shuma = shuma[tx[0]];
        delayms(1);
        display2;data_shuma = shumadian[tx[1]];
        delayms(1);
        display3;data_shuma = shuma[tx[2]];
        delayms(1);

        display4;data_shuma = shuma[0];
        delayms(1);
        display5;data_shuma = shuma[2];
        delayms(1);
        display6;data_shuma = shuma[0];
        delayms(1);

//
//        HEATER ^=1;
//        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NOP();
    }

//    return (EXIT_SUCCESS);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void interrupt low_priority LOW_isr(void)
{
    if(INTCONbits.TMR0IF ==1 )
    {
        INTCONbits.TMR0IF = 0;
//        TMR0 = 0X63BF;
        TMR0H = 0X63;
    TMR0L = 0XBF;
        ii++;
        if(ii>=20)
        {   ii=0;
            HEATER^=1;
        }
    }
}

楼主:
仿真INTCON寄存器截图

网友A:
有需要PIC18F25K80的可以找我哦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