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V 信号放大 滤波处理

楼主(2016-02-25):
电源供电是 7.V 锂电池) 现用LM7805 转5V供电,如果单电源不好做 可以 变成 双电源   前面信号输入时 1--4mv 100khz 左右的 单端 信号,我用的ADC 转换芯片是AD9226 采用内部参考电压。我想得到的信号 是 变化在 1v左右的信号  各位高手有没有 方案!

网友A:
1~4mV的信号用单电源就可以了,加上直流偏置,放大1000倍,建议两级放大,推荐SGM8632,用一般的放大电路即可

网友B:
交流放大500,多级放大。

网友C:
1-4mV变化在放大后变化范围为1v,那么放大就是330倍左右。在实际应用中,你可以再通过运放将这个放大的信号与一个直流信号求和,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比如输入的实际信号就是1mV-4mV,放大330倍后,变成0.33v-1.32v,想要得到0v-1v,那么就用运放将这个信号减掉0.33v就行了。

楼主:
现在这个信号搞错啦,。是 正负10mv 信号 。20MHZ 左右的信号,,见图。推荐用什么放大器。还有我想去平均值怎么取

网友A:
如果三极管电路知识功底好,可以用高带宽的三极管搭建;
如果用运放,选高带宽的运放,这么高的频率就需要多级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