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的TIM输出PWM的疑问!

楼主(2016-02-25):
STM8S使用内部16MHZ时钟,不分频,
设置TIM1输出PWM波形,初始化代码如下:

TIM1_TimeBaseInit(1, TIM1_COUNTERMODE_UP, 100-1, 0);

上述代码的理论计时时基应该是:
t=1/f=1/16MHZ=62.5ns
计数到100为一个周期T,
即T=62.5ns*100=6.25us
则f=1/T=1/6.25us=160KHZ

但是用示波器实测出来是80KHZ,只有理论计算值的一半!!
16MHZ的时钟经检查没有问题,分频也无误,求高人指点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
TIM1对应的IO口也配置成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模式,10MHZ的速度

网友A:
函数里不是设置了 2 分频嘛

网友B:
改为TIM1_TimeBaseInit(0, TIM1_COUNTERMODE_UP, 100-1, 0);

和主频没关系,注意看手册上面T1计数频率等于Fck_psc/(PSCE[15:0]+1)。

网友C:
TIM1_TimeBaseInit(1, TIM1_COUNTERMODE_UP, 100-1, 0);

你对TIMER时钟做了2分频, 1改成0就好。

网友D:
我用timer的时候也费了好大的功夫,最终通过不断的实验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