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信号如何接入 差分 仪表放大器

楼主(2016-02-25):
(无正文)

网友A:
所谓单端信号,必有一个参考点,就是GND,直接把信号和GND接到差分仪放就可以了

网友B:
虽然可以把仪表放大器的差分输入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单端信号输入。仪表放大器的优势:极好的共模抑制比就此荡然无存。

网友C:
可以考虑单端转差分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