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形失真原因,求解?

楼主(2016-02-25):
一个幅值为5V的PWM方波信号,经过三极管将其幅值抬高到23V,结果输出波形失真,如图,求解?

楼主:
如图红色表示

网友A:
电路的响应速度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响应速度不足。

三极管开关速度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开关速度不够?

跟电路也有关系,电路的形式、开关管的参数都是影响因素。

楼主:
方波频率才80HZ

网友B:
很奇怪,楼主为何不把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C:
把外围电路去掉 先,看似没法放电,加个下拉看看

网友D:
是应该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才好分析

网友E:
增加下拉电阻值。

网友F:
三极管的参数不好,还有要实现这种功能还有其他方法的。

网友G:
对增加上下拉电阻,三极管开关之间过渡时间太长,高低电平响应速度太慢

网友H:
单三级管做成这样算不错了,要求高你只能用推挽。

网友I:
在驱动电阻上并一个二极管应该可以搞定的,或者再串个小电阻微调,让开关管关断合适就行了

网友J:
关断部分电路需要调整一下!!!楼主最好把图贴上来让大神帮你看一下!!

网友K(2017-06-02):
问题解决了吗?我知道是失真了,应该是要加电容或者改变电阻 ,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把外围电路去掉 先,看似没法放电,加个下拉看看

感谢

网友L(2017-07-17):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