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什么?????

楼主(2016-02-25):
单片机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微型计算机,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功能(和PC相比)

网友B:
就是微型计算机呀~~

楼主:
说具体点

楼主:
单片机是不是可以跟据自己的需要来改变它的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不是可以跟据自己的需要来改变它的工作。

没错,你可以用机器语言来编程它,就可以让它按照你的意思去做了.

网友C:
单片机就象是一块空地,你通过编程,可以把它建造成平房、酒店、商场或是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