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430f147的uart口取外围电路的电

楼主(2016-02-25):
(无正文)

网友A:
这就是所谓的盗电的。。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多注意的。

楼主:
很奇怪147的盗电原理啊,1232的uart用的是硬件串口,也没地方配置那里关输出,上拉电阻20k。

网友B:
这个接口的问题吧

网友B:
引脚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C:
这个再设计的时候就需要注意的,直接进行隔离处理的也可以的。

网友D:
测试电流为2ma

2mA的电流已经不小了,比较严重啊

网友E:
电压有多大,会不会是串口端想147的IO灌电流了

网友F:
进行隔离处理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我有相似的状况,求助

网友H:
从机1232是不是没有断电,会不会是它的IO漏出来的电流

楼主:
我还没解决啊,只要是用147就会出现这情况,1232的不会,更奇怪的是我不用串口,147接外部2.5V基准也偷电,147内部LDO到底是咋回事啊。

网友:
这个电流有这么大吗

网友:
通信之间串口电阻,减小电流。

网友I:
难道说单片机的功耗做到这么低了吗

网友I:
查看一下电流不是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J:
直接进行隔离处理

网友:
更奇怪的是我不用串口,147接外部2.5V基准也偷电

要不上电路图看看

楼主(2016-04-20):
好吧 , 今天我无意中用F1232 捕获F2001刷段码屏的I/O口波形频率, 发现P1.3口TA2 偷F2001的电,
现象是 F1232捕获口 和F2001 I/O口连起来了, P1.3 TA2设置成输入,我关了F1232的电源,OLED TFT显示屏还能工作,只不过是暗淡了点,
我怎么老是碰到这问题,因为是做BMS电池管理, 经常要用MCU与电池保护芯片做SMBUS通讯, 低功耗处理一般就是关了电源了事, 现在发现可能我关了电源MCU 还在偷电工作。
430低功耗做的好, 但不能发生这问题啊,

网友K:
这个是属于盗电的,我在用MSP430开发的时候也遇到过的。

网友L:
147内部有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