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单价不到1美元!新唐派出Cortex®-M4F

楼主(2016-02-25):
全系列采用内建数字信号处理单元(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与浮点运算单元 (Floating PointUnit, FPU) 的ARM® Cortex®-M4F核心,具备高运算效能,系统频率达72MHz,内建256/128/72/40K字节程序内存(Flash ROM)、32/16K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单价不到 1 美元!新唐派出 Cortex®-M4.pdf

网友A:
果然不错,可以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B:
外设有没有什么特点,和st等的特别之处在什么地方

网友C:
全系列采用内建数字信号处理单元(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与浮点运算单元 (Floating PointUnit, FPU) 的ARM® Cortex®-M4F核心,具备高运算效能,系统频率达72MHz,内建256/128/72/40K字节程序内存(Flash ROM)、32/16K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这里1美元就可以买到DSP核心,FPU核心这就是亮点。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