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ISD9160 语音识别demo板及资料

楼主(2016-02-25):
语音 / 音频系统单芯片(SoC)ChipCorder®,能提供高度整合式的单芯片解决方案,非常适合工业应用及消费性产品市场中广泛的语音/音频应用。

ISD9160是以Cortex™-M0为基础的系统单芯片ChipCorder,能为需要语音/音频功能的应用提供强大而又成本低廉的解决方案。其高度整合式架构32位Cortex™-M0处理器、2.4至5.5V的宽广运作电压、I²S 数字音频接口、1瓦喇叭驱动器、内建闪存、3V调节器及多功能GPIO-皆是为消费性产品及工业应用市场提供成本低廉的语音/音频系统单芯片而设计。与ADPCM相比,其ISD9160的高压缩算法能达成超过50%的压缩,因此不但能降低内存大小,同时又能传达高质量的语音/音频。其内嵌闪存可用来做为用户程序代码及音讯储存空间。ISD9160可使用外接闪存储存音讯,以延长回放时间。
特点:

• ARM® Cortex™-M0核心,最高执行速度可达50MHz                                         •  音频PWM喇叭驱动器、在5.5V时为1W
• 深度省电(<1µA)
• Sigma-Delta ADC含PGA,以及适用于麦克风接口的增益加强                              •  模拟式GPIO(端口B)可为传感器接口及电容式感测连接可
 阶段,92dB讯号噪声比(SNR)                                                                         程序电流来源

需要详细资料可以加我QQ2355898192了解。

DATASHEET

DEMO

网友A:
ISD9160是以Cortex™-M0为基础的系统单芯片ChipCorder,能为需要语音/音频功能的应用提供强大而又成本低廉的解决方案。

网友B:
也就是说这个M0+核的单片机内嵌入了音频芯片了

网友C:
cortex M内核如果把音视频,WiFi,蓝牙都集成进去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这个M0+核的单片机内嵌入了音频芯片了

是的,ISD9160=CORTEX-M0+CODEC

网友D:
语音识别的算法是很复杂的,这个硬件不需要怎么样就基本上可以满足,主要是算法怎么做。

网友E:
这个芯片需不需要训练呢?只能识别个别人的声音吗

网友F:
语音识别方法主要是模式匹配法。
在训练阶段,用户将词汇表中的每一词依次说一遍,并且将其特征矢量作为模板存入模板库。
在识别阶段,将输入语音的特征矢量依次与模板库中的每个模板进行相似度比较,将相似度最高者作为识别结果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语音识别的算法是很复杂的,这个硬件不需要怎么样就基本上可以满足,主要是算法怎么做。 ...

语音识别软件这一块我们会帮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需不需要训练呢?只能识别个别人的声音吗

是根据不同语音指令识别的,只要普通话标准可以识别所有人的声音。

网友G:
这个芯片内部已经集成了mcu了,看来这个是趋势啊

是的,以后都是这个趋势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语音识别软件这一块我们会帮你做

识别软件时第三方收费的还是原厂提供的技术支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识别软件时第三方收费的还是原厂提供的技术支持?

原厂提供的技术支持

楼主(2016-04-07):
单芯片语音识别解决方案,高识别率,低功耗,低成本。

网友J:
可以做相关的讨论,加我QQ:45923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