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讨论:专为嵌入式及IoT设计的Cortex-A32,功耗仅0.004W

楼主(2016-02-25):
如题,这个是ARM公司最新发布的产品的,,在功耗上是一大亮点的。。

楼主:
ARM发布了新款的高效应用处理器Cortex-A32 ,该款处理器采用ARMv8-A架构,为的是替代之前的A7和A5架构,后两者用的是ARMv7指令集。Cortex-A32只能运行32位代码,适合嵌入式与物联网(IoT)应用,号称是该类别中最小也最省电的核心。
官方宣称A32能效比A7、A5、A35分别高出最多25%、30%、10%,而且同等性能下更加省电,特别是相比于A5性能则提升了少则40%左右(整数/浮点/媒体)、多则12.3倍(加密和流媒体)。

楼主:
市场分析认为,由于Cortex-A32为了节省空间与电力使用,移除了对64位应用的支持,拥有高性能一级和二级缓存系统,提升了浮点和DSP操作性能,支持新的电源管理特性。看起来,最能发挥Cortex-A32功效的是注重电力、空间及成本更甚于效能的各式应用,诸如物联网设备、可穿戴设备、嵌入式设备,或者像是树莓派(Raspberry Pi)等低价主机板。

楼主:
与目前ARM最受欢迎的32位嵌入式核心Cortex-A7相较,Cortex-A32使用较少的电力且效能提升25%,并得以选择从单核到4核的配置,以支持从物联网(IoT)到产业运算的各种应用。

在采用时脉为100 MHz的单核配置时,Cortex-A32所占用的硅面积不到0.25平方毫米,电力损耗可低于4mW,若采用时脉可达1GHz的4核配置,每核心的电力损耗亦低于75mW。

网友A:
0.004W的功耗,的确是非常低的了。

网友B:
估计CY不会引进的吧

网友C:
这个功耗的确是非常低的了,在ARM系列上能做到如此低的功耗不容易的。

网友D:
这个GD32在反战过程中可以借鉴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