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极性反转电路能用吗?

楼主(2016-02-25):
最近开发电路要用到极性反转电路,1A电流,网上找到一个电路不知道能不能用有点担心,有谁用过这个电路吗?可靠不?

网友A:
电流不大可以考虑肖特基桥堆

楼主:
有人知道吗?在线等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搭电路试试啊。
BUCK电路稍微动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注意这样做输入电压范围就不是那么宽了,例如芯片输入最大40V,要输出-10V,实际输入最大也就30V了;就拿2576来说,是1脚对3脚的电压,不是1脚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