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家电类似空气净化器,除湿机单片机选择

楼主(2016-02-25):
小家电类似空气净化器,除湿机的这种,芯唐单片机有哪些合适的哈

网友A:
mini51可以考虑下

楼主:
优势呢?除了价格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优势呢?除了价格上的

最多6信道PWM输出或3信道互补式PWM输出,适合电机控制用

网友B:
nano系列我觉得是可以的,价钱也便宜,资源也多

网友C:
性价比最高的mini51最适合,管脚少,封装小,价格便宜,而且,arm-Cortex M0. 那么,有ADC可以用,有IO可以用。这两个刚好满足温湿度检测,你可以使用模拟的器件,这样价格很便宜。

网友D:
这种单片机一抓一大把吧,并且都便宜

网友E:
M051系列就挺合适的吧,PWM路数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