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的负极跟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2-25):
(无正文)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呢

网友A:
你是说电源既有正负又有可选择的地么?这样的电源,可以将正或负定义为地,即可以作为正电源,也可以作为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电源既有正负又有可选择的地么?这样的电源,可以将正或负定义为地,即可以作为正电源,也可以作为负 ...

恩,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是独立的地跟正极接那可以做负电源用,负极跟地接就是做正电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