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8读取电流有效值寄存器为0,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25):
如题,电流测量部分选用差分方式输入,ADE7758内部开启积分功能,可是从电流有效值寄存器读出的数据为0,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实际电流不为零,则有可能是寄存器的数据没正确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实际电流不为零,则有可能是寄存器的数据没正确读出

现在是读出的数据不准确,是在校表前测的,不过差的太多,快二倍了,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读出的数据不准确,是在校表前测的,不过差的太多,快二倍了,正常吗? ...

没校表的话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