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spi作为从时,sclk只能支持8的整数倍吗?

楼主(2016-02-25):
@锐鑫同创 在《GD32 VS STM32 REV1.1.pdf》第10页有这么一句话:
“4)  当作为从机时,在GD32中,时钟信号必须为8的整数倍。”

难道,gd32f103 spi作为从时,sclk只能支持8的整数倍吗?
主spi设备提供的sclk可不一定是8的整数倍

网友A:
这个就吧数据分开接收发送的就可以的了啊

网友B:
这个一般都是以字节为单位的。

网友C:
这是说的一次接收的字长吧?

网友D:
SPI的时钟可以不是8的整数倍啊

网友E:
不是吧,你可以设置的

网友F:
每次接受的都是8位的数据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