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有没有I/O驱动能力达到100mA或以上的FPGA或者CPLD

楼主(2016-02-25):
现在的项目里面, FPGA的管脚I/O有时候要作为外部芯片的VCC和地来用,提供100mA的电流。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器件。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用?你这个外部芯片和FPGA是什么关系?感觉这样用的思路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B:
不大可能有这样的芯片。
外接驱动也不难。

网友C:
用IO控制MOSFET

网友D:
mosfet可以用专门的驱动电路吧,Fpga的io驱动电流也就20mA左右

网友E:
这怎么可能

网友F:
负载太大加MOS或者三极管就OK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可能有这样的芯片。
外接驱动也不难。

您说的驱动芯片有没有推荐的?

mos管一开始也考虑过。但我们需要有200路的这样的控制电路,如果用mos管的话,大概需要600个mos管,这个板子上的面积放不下。不知道有没有类似mos管的器件,但是集成度更高的面积更小的芯片来做这个事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驱动芯片有没有推荐的?

mos管一开始也考虑过。但我们需要有200路的这样的控制电路,如果用mos管 ...

每个IO都要这么大电流,不可能有这样的FPGA或者CPLD。

100mA,电流不算大。
去考察下逻辑芯片,改良的74电路,或许会有,
大不了上ULN2003之类,一片驱动8路。

网友G:
200路,每路100ma,全部开通的情况下是20A的电流,就算同时开启10路也就是5%的同时工作也有1A电流,处理不好也要发热的,这么大电流你还在意PCB面积?
这种本质上电源通断控制电路的东西,稍微哪里没有处理好,即使是1%的电能损耗在PCB的这一区域,你算算是多大的发热量吧.
首先思路就不一定正确.

网友:
这是要做通用编程器吧,用一个插座适应任意芯片,引脚有可能是IO,有可能是电源。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拆个通用编程器看看呢。

网友A:
200*0.1=20A
如果是3.3V电压,3.3*20=66W
如果是2.5V电压,2.5*20=50W
如果是1.5V电压,1.5*20=30W
这还仅仅是IO纯输出功率。。。楼主知道这是啥概念吗?

网友H:
肯定是没有这样的片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