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成功操作USB键鼠(附程序源码)

楼主(2016-02-25):
   现在一般仅有32位的单片机会自带USB HOST接口,想要做USB HOST接口开发要么使用32位的单片机,要么使用8位的单片机外加USB接口芯片(比如CH376)来实现,这次测试了自带USB HOST接口的851单片机CH559CH559L拥有两个USB HOST接口,可以同时操作两个USB设备,比如同时操作键盘和鼠标或者同时操作两个U盘。
下面测试了CH559同时操作键盘和鼠标:

1keil4编译好的HEX通过USB下载进CH559L,上电后运行状态如下:
通过串口输出的调试信息,目前单片机已准备就绪,等待USB DEVICE插入,下面依次插上USB键盘和USB鼠标,调试信息如下截图:
调试串口上传了按键:Avt,,/
成功枚举键盘鼠标,等待接受数据。然后拔出键盘鼠标,插上U盘,成功枚举U盘。
代码贴出来太长,见2楼附件。

网友A:
沁恒就是做ch431芯片的那个公司吧。

网友B:
正好需要使用,谢谢,我想用于单片机通过上述芯片输出TXT文本到U盘上,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B:
补充:希望输出的是txt格式的文本,在单片机中只是二进制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沁恒就是做ch431芯片的那个公司吧。

是的,做USB接口芯片的,CH340/CH341/CH375/CH3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需要使用,谢谢,我想用于单片机通过上述芯片输出TXT文本到U盘上,有什么建议么? ...

直接有支持U盘文件读写的例程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希望输出的是txt格式的文本,在单片机中只是二进制代码

你要根据TXT文本文件的数据格式写U盘就行了,直接使用操作U盘的FAT文件系统库,当然之前要枚举U盘,进入根目录、创建文件夹,创建TXT文件等等,都有例程的

网友C(2018-06-09):
现在我仅需要用usb键鼠向MCU发送数据,再由串口输出我所输入的数据要怎么做,公司刚给到559EVT这个板子给我,要我熟悉并测试,现在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