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全双工通信两线制怎么实现?

楼主(2016-02-25):
如题,要实现同时收发用两线制能实现吗?

楼主:
@chunyang 如图所示,这样行吗,最后输出的还是485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unyang 如图所示,这样行吗,最后输出的还是485信号吗?

你这个是422,与485的电平标准相同,但不可换向。因为422是全双工的,相当于两路固定方向的485。

网友A:
实现不了。能实现,也不是48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422,与485的电平标准相同,但不可换向。因为422是全双工的,相当于两路固定方向的485。 ...

485页有全双工的吧?   我上面那个图能行的通吗?我需要全双工最后还是两根线输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不了。能实现,也不是485了。

就是说全双工的出来必须是4根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5页有全双工的吧?   我上面那个图能行的通吗?我需要全双工最后还是两根线输入输出 ...

485要全双工必须四根线,这时就成了422。你上面的图是两根线么?建议先好好弄懂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全双工的出来必须是4根线了

是的,必须,否则得采用其它技术手段,那就别在485上打主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要全双工必须四根线,这时就成了422。你上面的图是两根线么?建议先好好弄懂原理。 ...

多谢了,我是说两个3491结合使用后面输入输出变成两根线,不过这样电平就又变回来了,确实没什么意义。多谢大神指导

网友B:
梦想很好......

网友C:
楼主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芯片专门干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芯片专门干这个啊

哈哈,我也就是想想

网友D:
就给你一个车道,怎么实现双向同时行车

网友E:
TI公司一份485参考设计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