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松翰单片机SN8P2711的PWM输出设置问题

楼主(2016-02-25):
设置松翰单片机SN8P2711的PWM输出时,为什么TC1OUT和ALOAD1的值一定要设置为00,改为其他值后就没有输出了。
        PWM_OFF ();
        TC1M = 0x60;
        TC1R =128;
        FPWM1OUT = 1;
        FTC1ENB = 1;
这样P5.3脚就有约1K的频率输出。
当改为TC1M = 0x64;时P5.3脚就没有波形输出了。是什么回事呢?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感激万分了。
我想100KHz的频率PWM输出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ALOAD1和TC1OUT 设定为00时PWM才有256级
你选择01时只有64级,大于64当然不会有频率输出了。
请对下表
PWM1  ALOAD1  TC1OUT  PWM 分辨率  TC1R 有效值  TC1R 值(二进制)
1         0              0         256  00H~0FFH  00000000B~11111111B
1         0             1            64  00H~3FH  xx000000B~xx111111B
1         1             0          32  00H~1FH  xxx00000B~xxx11111B
1         1             1          16  00H~0FH  xxxx0000B~xxxx111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