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

楼主(2016-02-25):
(无正文)

网友A:
多练习练习,找个安全和舒服的姿势就好。

网友A:
不是流水线出来的工人,不需要什么标准动作的

网友B:
一般左** 右手镊子 温度调整300-350之间
根据芯片大小 选择合适的枪嘴 左手慢慢 晃动转圈 均匀加热芯片 看准时机 镊子夹住芯片 取下
锡化的时候 芯片引脚又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