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6-02-25):
msp430f149控制超声波测距模块时,超声波模块似乎没有反应,不接模块悬空时AD也有采样值,什么原因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有波形回来没有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模块是否触发了,是否有波输出了

网友C:
这个需要采用MCU的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来计时的。

网友:
是不是得给模块发出一个大于10us的高电平触发

网友D:
我的老是显示00,就是寄存器TA0R的值没有取过来

网友E:
哪个超声波模块,没有参考例程吗

网友F:
超声波探头能持续工作多长时间,会产生疲劳吗

网友G:
超声波不能测量太远或者太近

网友G:
ADC关闭掉

网友H:
超声波测距是有盲区的

网友I:
超声波需要触发才行的。

网友I:
查看一下模模块的电源怎么样

网友J:
你是没有信号返回吗?

网友J:
超声波传感器不能测量过长或者过短的信号的。

网友J:
刚才查了查  传感器不能超过3m最小不能超过1cm

网友K:
楼主的电路图看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K:
超声波一般都是5v供电的,如果低电压可能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