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机烧了却不热

楼主(2016-02-25):
(无正文)

网友A:
严重短路,一般运行中抖动引起的吧

网友B:
是正常运转时还是起动的时候

网友:
电机烧毁的原因各种各样,很多时候需要拆解才能确定原因

网友C:
突然低压变高压,电机转速跟不上,会导致抖动

网友D:
这是电流瞬间过大所导致的,不发热也正常的。

网友E:
是不是电容烧了

网友F:
电机烧掉后就不工作了,肯定就不热啦。在短路的时候,或者快要烧掉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会很热。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这个时候已经烧掉了,所以什么短路现象都会看不到了。

网友H:
关键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处理

网友I:
烧了,不一定是短路的,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