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如何打印十进制数

楼主(2016-02-25):
请问利用串口如何输出十进制数。
1. 定义一个用来计数的十进制数(uint count=0;)
2. 每隔一秒    count=count+1;
3.外部中断到来就将该数值通过串口输出到串口调试助手上面。
这个该如何实现?(目前输出为空或者乱码)
谢谢!

网友A:
用sprintf 试试,这个可以把你的计数值放到一个字符串里面,然后你把字符串通过串口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利用10倍的关系的一位位的分别打印各位、十位的数据输出就可以的。

网友:
给的外部中断是什么

网友C:
请问在IAR这个平台里面如何来定义字符串型变量sprintf(s,"%d",Time);

网友D:
可以试试putchar(‘0’+n);那个n就是数字char型的数字

网友E:
设置为D%

网友E:
或者转换为asic码

网友F:
这个是结合简单的十进制算法与ASCII码的来处理的。

网友G:
sprintf函数是怎么用的

网友H:
转换为字符串

网友H:
或者通过printf输出

网友I:
或者使用标准输出的方式%d

网友J:
直接转换字符串吧

网友K:
转换字符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