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5340输入电压下降

楼主(2016-02-25):
最近调试TPS55340的时候发现电源电压为5V的时候,芯片的输入端电压不到2.9V!电源电压为5.5V的时候,芯片的输入电压为3.75V,芯片工作正常!不知道电源电压给5V的时候,芯片的额输入为什么会不是5V,反而是不到2.9V的电压!请大家能不能指导一下啊?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把稳压电源的输出5V接到其它可以正常工作的板子上,测量一下正常工作的板子的输入端电压是否为5V

网友:
可能是你的电源输出电流能力不够

网友B:
电源有问题,负载调整率太差

网友C:
电源的输出是跟芯片的输入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D:
这个具体要看你的电路图的,上你的电路图再说吧。

网友E:
可能是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F:
可以看到,输入的电压和实际的芯片电压是成比例关系的,估计你有电路把电源电压分压了吧

网友G:
是不是由于带载能力不够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