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摄像头程序430

楼主(2016-02-25):
ov7670摄像头程序430

网友A:
ov7670的摄像头,这么多引脚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参考?

网友B:
ov7670管脚,参考一下吧

网友C:
这个写过没有弄出来

网友C:
摄像头的在tft显示不成功

网友D:
不是比赛的时候用到过这个ov67670吗

网友D:
记得是那年ti电子竞赛坦克打靶用到的。

网友E:
你的ov760驱动时钟是怎么弄的

网友E:
是引脚直接驱动,还是使用中断实现的?

网友A:
可不可以视频识别

网友A:
识别手势或者头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ov7670管脚,参考一下吧

这个模块在哪里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ov7670管脚,参考一下吧

好像有avr驱动的,配置文件配置多大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