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TRM总共有几个版本

楼主(2016-02-25):
PSOC的TRM总共有几个版本

网友A:
同问,所有的PSOC的TRM参考手册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基本不会有大变化,你就看最新的就行

网友C:
在哪里有下啊?

楼主:
那触摸屏的TRM和PSOC5的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D:
不是的,我说的是同一个PSoC系列的不同版本TRM基本相同。
不同的PSoC系列有不同的TRM

网友E:
在CY网站搜索TRM关键字

网友F:
看这里
PSoC1/3/5 TRM链接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2817

网友G:
大致差不多

网友H(2016-04-06):
TRM同一系类的芯片如PSoC4200系类的是一样的,TRM一般两位两大类,architecture TRM和register TRM, 一个是内部结构的介绍,一个是寄存器的介绍。关键是你需要看什么,然后你就找到对应的资料就行了。TRM是比datasheet讲的更加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