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 的问题

楼主(2016-02-25):
430内部的AD模块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也就是引脚悬空,采样来的是什么值,采用内部基准

网友A:
这个一般在1.0V左右的对应的数据值。

网友:
这个一般在1.0V左右的对应的数据值

为什么会有1V,会不会影响啊,怎么解决

网友B:
在信号和和低之间用个兆欧级的电阻,行不行

网友C:
在信号和和低之间用个兆欧级的电阻

意思就是输入IO下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