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LC变压器次级线圈发热异常

楼主(2016-02-25):
LLC电路集成式变压器,次级线圈发热异常,调试很久,也不行,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去调整?求解答 谢谢~
  带PFC输出380-400VDC  输出DC   5V  40A   EER3541双槽骨架    次级1T    0.1*11mm紫铜带9层     初级30-37T(调整)   0.1*50mm  感量290-1200uh(调整)漏感50-165Uh(调整)  K=3-10(调整)  电容333-683(调整)

网友:
漏感集成的LLC副边建议换成多股LZ线

网友A:
环路的参数也会影响温升

网友B:
给你顶下,变压器不懂。

网友C:
绕制的工艺、线材的选取,气隙的处理都很关键

网友D:
铜箔绕组换成多股LZ线

网友E:
变压器这个东西,和你的设计,工艺,材质都有关系了,不好说。建议实际找个高手看看。

网友F:
多多交流!!!

网友G:
没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单纯从参数上市看不出问题来的,和工艺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