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OP 反相放大器

楼主(2016-02-25):
一个音频电路中的反相放大器,电路如下图:

仿真的频率响应曲线:

请教各位:1.为什么输入端先衰减后再放大47.5/(9.92+0.499)倍,此电路较直接放大的反相电路有什么优点?
2.图中的电感与电阻串联实为一颗0402封装外形像磁珠的元件,直流电阻为4.4K欧。用LCR测试不到电感量(板上共用4颗此种元件)。这种元件可能是什么?仿真时改成电容或电感对音频频率响应影响不大。
谢谢大家!!

楼主:
有高人帮忙回复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