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没有有毒气体检测的方案

楼主(2016-02-25):
想做一个室内有毒气体和放射性气体检测,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方案

网友A:
你在某宝上搜索一下,有很多这种的传感器,价格也不贵

网友B:
你需要找这些传感器,比如MQ-2是测量可燃气体的。MQ-x系列都是气体传感器。而且都是ADC接口,你可以用ADC接口进行检测。然后怎么传送,怎么处理就看着办吧。

网友C:
这个放射性的检测比较难一点,传感器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