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导航定位问题

楼主(2016-02-25):
用手机上的百度导航的时候,在打开网络的时候即使不打开GPS,也能定位很准,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A:
手机信号有那么多的塔,多个塔定位手机的位置应该不难吧

网友B:
手机的百度导航的时候一般用网络的,网络就会用到基站,多个基站就能确定手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