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问题

楼主(2016-02-25):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两个问题,但是我毕竟学的很浅没想明白,希望大家回答一下:
       第一,对于FPGA的IP核的作用,我的理解是将可能用的多的程序或者RAM/ROM做成IP核,方便以后使用;但是对于用的多的程序我们也可以将其保存起来(.v),再在
新程序里面调用这个.v文件使用不就行了吗。所以问题来了,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制作IP核??
       第二,有些硬件电路图上使用了fpga做RAM/ROM和FIFO等,实际上不是有很多RAM/ROM和FIFO芯片吗,问题来了:什么情况下使用fpga做RAM/ROM和FIFO,什么情
况下使用RAM/ROM和FIFO芯片等??

网友A:
IP核指预先设计好的特定电路,具有特定功能,方便于移植调用,不必每次都重复开发。你自己的设计当然也同样,看你的需要了。
FPGA的资源够,当然尽量用片内资源,只有片内资源不足时才考虑外扩。另外还有个成本方面的考虑,比如需要比较小规模FPGA+片外扩展和大规模FPGA独立实现间的成本比较。

楼主(点评):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