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自制FM收音机

楼主(2016-02-25):
单片机控制的哦,用到了24c02,可以掉电存台,4位数码管显示,自动搜索,音量调整,rda5807收音模块,2822音频放大,红外遥控的。
下面是今天6月24日搞出来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IC.h"
#include "delay.h"

sbit K1 = P2^3;//
sbit K2 = P2^2;//
sbit K3 = P2^1;//
sbit K4 = P2^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 IRcode[4]; //定义一个4字节的数组用来存储代码
uchar CodeTemp; //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sbit IRsignal=P3^2; //红外接收头OUT端直接连P3.2(INT0)

uchar chanl=0x00;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 RDA5807 寄存器
unsigned char RDA_reg_data[8] =
{
0xd0,0x00, // 02H
0x00,0x00, // 03H
0x00,0x40, // 04H
0x90,0x88, // 05H
};

char code reserve[3]_at_ 0x3b; //保留0x3b开始的3个字节

/*
红外部分
*/
/************************中断0解码服务子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uchar i,j,k; //循环变量
EA=0;
for(k=0;k<10;k++)
{Delay0_9ms();
if (IRsignal==1) //如果0.9ms后IRsignal=1,说明不是引导码
{k=10;break;}
else if(k==9) //如果持续了10×0.9ms=9ms的低电平,说明是引导码
{while(IRsignal==0);
Delay4_5ms(); //跳过持续4.5ms的高电平
for(i=0;i<4;i++) //分别读取4个字节
{for(j=1;j<=8;j++) //每个字节8个bit的判断
{ while(IRsignal==0); //等待上升沿
Delay0_9ms(); //从上升沿那一时刻开始延时0.9ms,再判断IRsignal
if(IRsignal==1) //如果IRsignal是"1",则向右移入一位"1"
{Delay1ms();
CodeTemp=CodeTemp|0x80;
if(j<8) CodeTemp=CodeTemp>>1;
}
else
if(j<8)CodeTemp=CodeTemp>>1;//如果IRsignal是"0",则向右移一位,自动补"0"
}
IRcode[i]=CodeTemp;
CodeTemp=0;
}
for(i=0;i<4;i++) //通过串口将代码发出
{
SBUF=IRcode[i];
while(!TI); //等待一个字节发送完毕
TI=0;
}
Delay();
}
}
EA=1;
}
/***********************串口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Uart(void)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80;
TH1=0xff; //57600bp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11.0592MHz
TL1=0xff;
TR1=1;
}

/**********************************************************

连续写寄存器子函数

**********************************************************/
void RDA5807_write_reg(void)
{
uchar i;

I2C_start();
// 收音模块写入操作
I2C_write_byte(0x20);
// 寄存器连续写操作
for(i=0; i<8; i++)
{
I2C_write_byte(RDA_reg_data[i]);
}
I2C_stop();
}

/**********************************************************

连续读寄存器子函数

**********************************************************/
void RDA5807_read_reg(uchar *reg_buf)
{
I2C_start();

// 收音模块读取操作
I2C_write_byte(0x21);

// 寄存器连续读操作
reg_buf[0] = I2C_read_byte(I2C_ACK);
reg_buf[1] = I2C_read_byte(I2C_ACK);
reg_buf[2] = I2C_read_byte(I2C_ACK);
reg_buf[3] = I2C_read_byte(I2C_NACK);

I2C_stop();
}

/**********************************************************

写24c02子函数

**********************************************************/
void a24c02_write(void)
{
I2C_start();//启动总线
I2C_write_byte(0xa0);//发送器件地址
I2C_write_byte(0x00);////发送器件子地址
I2C_write_byte(RDA_reg_data[2]);
I2C_write_byte(RDA_reg_data[3]);
I2C_stop();
}

楼主:
/**********************************************************

读24c02子函数

**********************************************************/
void a24c02_read(void)
{
I2C_start();//启动总线
I2C_write_byte(0xa0);//发送器件地址
I2C_write_byte(0x00);////发送器件子地址
I2C_start();//启动总线
I2C_write_byte(0xa1);//发送器件读地址
RDA_reg_data[2] = I2C_read_byte(I2C_ACK);
RDA_reg_data[3] = I2C_read_byte(I2C_NACK);
I2C_stop();
}
/**********************************************************

模块上电初始化子函数

**********************************************************/
void RDA5807_power(void)
{
delayms(50);

// 发送软件复位指令
RDA_reg_data[0] = 0x00;
RDA_reg_data[1] = 0x02;
RDA5807_write_reg();

delayms(10);

// 收音模块默认参数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a24c02_read();//读取保存的频率
RDA_reg_data[3] += 0x10; //调谐启用
RDA5807_write_reg();
}

/**********************************************************

频率计算子函数

**********************************************************/
void show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int temp;
temp = (RDA_reg_data[2]*256)+(RDA_reg_data[3]&0xc0); //计算
temp = temp>>6;
frequency = (unsigned long)(100*temp+87000)/100;
}

/**********************************************************

功能描述:收音模块自动寻台模式

**********************************************************/
void RDA5807_FM_seek(void)
{
uint chan;
uchar reg_data[4] = {0x00, 0x00, 0x00, 0x00};

RDA_reg_data[3] &= ~(1 << 4); //调谐禁用

// 内部自动寻台使能
RDA_reg_data[0] |= (1 << 0); //搜索位置1
RDA5807_write_reg();

// 等待STC 标志置位
while(0 == (reg_data[0] & 0x40))
{
delayms(10);
// 读取内部状态
RDA5807_read_reg(reg_data);
}
// 获取当前工作频点
chan = reg_data[0] & 0x03;
chan = reg_data[1] | (chan << 8);
chan = chan << 6;

// 保存当前工作频点
RDA_reg_data[2] = (chan >> 8) & 0xff;
RDA_reg_data[3] = (chan & 0xff);
a24c02_write();//保存当前频率
}

/************************************************************************
led显示
************************************************************************/
sbit ge=P2^4;
sbit shi=P2^5;
sbit bai=P2^6;
sbit qan=P2^7;
#define LED P0
//unsigned char tab[]={ 0x3f,0x30,0x6d,0x79,0x72,0x5b,0x5f,0x31,0x7f,0x7b,0x40};//共阴
//0, 1, 2 3 4 5 6 7 8 9
unsigned char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
//0, 1, 2 3 4 5 6 7 8 9

楼主:
/************************************************************************/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long i) //显示函数
{
LED = tab[i/1000];
qan = 1;
if((i/1000)>0)
{qan = 0;}
bai = 1;shi = 1;ge = 1;
delayms(1);

LED = tab[(i%1000)/100];
qan = 1;bai = 0;shi = 1;ge = 1;
delayms(1);

LED = 0x7f&tab[((i%1000)%100)/10];//加个小数点
qan = 1;bai = 1;shi = 0;ge = 1;
delayms(1);

LED = tab[(((i%1000)%100)%10)/1];
qan = 1; bai = 1;shi = 1;ge = 0;
delayms(1);
}

/**********************************************************

音量显示子函数

**********************************************************/
void show_volume(void)
{
uchar i,vol;
vol=RDA_reg_data[7] & 0x0f; //取音量值
i=90;
while(i--)
{Led_Display(vol*10);}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IT0=1; //INT0为负边沿触发, (1:负边沿触发,0:低电平触发)
EX0=1; //外部中断INT0开, (1:开, 0:关 )
EA=1; //开所有中断
CodeTemp=0; //初始化红外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Delay();

RDA5807_power();

show_frequency();
while(1)
{
//红外遥控检测
if(IRcode[0]==0x00)
{
IRcode[0]=0x1a;
if(IRcode[2]==0x1e)
{
RDA_reg_data[0] &= ~(1 << 1); //向下搜索
RDA5807_FM_seek();
show_frequency();//更新频率
}
if(IRcode[2]==0x0e)
{
RDA_reg_data[0] |= (1 << 1); //向上搜索
RDA5807_FM_seek();
show_frequency();//更新频率
}
if(IRcode[2]==0x4d)
{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f)
{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RDA_reg_data[3] &= ~(1 << 4);

RDA_reg_data[7]++; // 音量递增
RDA5807_write_reg();
}
show_volume(); //显示音量
}
if(IRcode[2]==0x1a)
{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0)
{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RDA_reg_data[3] &= ~(1 << 4);

RDA_reg_data[7]--; // 音量递减
RDA5807_write_reg();
}
show_volume(); //显示音量
}
}
// 红外,,

if(K1 == 0)
{
delayms(20);
if(K1 == 0)
{
while(K1 == 0);
RDA_reg_data[0] |= (1 << 1); //向上搜索
RDA5807_FM_seek();
show_frequency();//更新频率
}
}

if(K2 == 0)
{
delayms(20);
if(K2 == 0)
{
while(K2 == 0);
RDA_reg_data[0] &= ~(1 << 1); //向下搜索
RDA5807_FM_seek();
show_frequency();//更新频率
}
}

if(K3 == 0)
{
delayms(20);
if(K3 == 0)
{
while(K3 == 0);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f)
{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RDA_reg_data[3] &= ~(1 << 4);

RDA_reg_data[7]++; // 音量递增
RDA5807_write_reg();
}
show_volume(); //显示音量
}
}

if(K4 == 0)
{
delayms(20);
if(K4 == 0)
{
while(K4 == 0);
if((RDA_reg_data[7] & 0x0f) > 0x00)
{
RDA_reg_data[0] = 0xd0;
RDA_reg_data[1] = 0x01;
RDA_reg_data[3] &= ~(1 << 4);

RDA_reg_data[7]--; // 音量递减
RDA5807_write_reg();
}
show_volume(); //显示音量
}
}
Led_Display(frequency);//显示频率
}
}

网友A:
有LCD显示吗,能收多少个台?

网友B:
调台的话是用什么方式,按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