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LM386典型电路没有输出呢?

楼主(2016-02-25):
为啥我的LM386电路没有输出呢?好多资料都是这么连接的呀?我给的输入是20mV ,1KHz,(话说这个输入的范围究竟应该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电源!20mV搞大了,声音就蹦出来了。

是哪个电源没有接呢?6号引脚不是接一个电源了吗?(小白一枚)

网友B:
两个输入端的静态工作点尽量放在1/2电源电压处。
交流输入信号最好用电容耦合的方式输入。
该电路没有引入负反馈,运放巨大的放大倍数会使输出端的晶体管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输入端的静态工作点尽量放在1/2电源电压处。
交流输入信号最好用电容耦合的方式输入。
该电路没有引入 ...

兄弟你说的都对但这是386

网友C:
你的供电电源多少V呢?输入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3脚要加耦合电容,否则会影响内部工作点,6脚供电5-12V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