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出错标志

楼主(2016-02-25):
使用单片机时发现设置外部晶振时钟时晶振出错标志老是清不掉

网友A:
可以知道是具体什么现象吗??

网友B:
可以找找官方的代码,包括教程。。。。

网友C:
我就觉得是如果想知道低频晶振是否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查电路

网友D:
检查下你的晶振焊接及晶振是否损坏,,应该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E:
或许应该搞清楚开发板的设置问题。。。。

网友F:
个人觉得还是检查一下焊接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G:
菜鸟觉得,更换晶振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硬件电路问题  呵呵

网友H:
看看技术手册  是不是单片机晶振调用设置出错了,这些也都要重点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知道是具体什么现象吗??

一打开XT1晶振出错标志位OFIFG就自动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找官方的代码,包括教程。。。。

TI官方代码,但仍然跳不出循环:
P7SEL |= 0x03;                            // Select XT1
UCSCTL6 &= ~(XT1OFF);                     // XT1 On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觉得是如果想知道低频晶振是否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查电路

好的,多谢提醒,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菜鸟觉得,更换晶振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硬件电路问题  呵呵

晶振换过了,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啊!!!!

楼主:
还是先结贴了,谢谢大家的支持:lol

网友I:
可以试一试直接软件直接清除标记位吗?

网友J:
不知道楼主的程序能够跑起来吗?

网友K:
是不是有跳线没弄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官方代码,但仍然跳不出循环:
P7SEL |= 0x03;                            // Select XT1
UCSCTL6 &=  ...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呢,不知道楼主问题现在解决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提醒,我看看。

客气:lol

网友L:
外部晶振时钟时晶振出错标志老是清不掉

晶振坏了?有没有换个试试啊

网友(2016-03-28):
使用单片机时发现设置外部晶振时钟时晶振出错标志老是清不掉

楼主解决了吗,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