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资料分享] 一天征服傅里叶变换

楼主(2016-02-25):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 , 复杂形状的波形能由混合在一起的正弦波所建立 。 我们也许要问需要多少正弦波来构造任意一个在计算机上给定的信号 。 当然 , 倘若我们知道正在处理的信号是如何组成的 , 这可能至少是一个单个正弦波 。 在许多情况下 , 我们处理的现实世界的信号可能有非常复杂的结构 , 以至于我们不能深入知道实际上有多少“ 分量” 波存在 。 在这种情况下 , 即使我们无法知道原始的信号是由多少个正弦波来构成的 , 肯定存在一个我们将需要多少正弦波的上限。从正弦变换到傅里叶变换的步骤是简单的 , 只需用更一般的方法 。 在正弦变换中对每个频率上的测度使用正弦波 , 在傅里叶变换中正弦 、 余弦波二者都使用 。 就是说 , 对任意的当前频率 , 我们以同一频率的正弦和余弦波来“ 比较”( ( 或 或“ 共振”) ) 被测信号 。 如果我们的信号看起来很象正弦波 , 变换的正弦部份将有一个大的幅值 。 如果它看起来象余弦波 , 变换的余弦部份将有一个大的幅值 。 如果看 起来象反相的正弦波 ,也就是说 , 于 它开始于 0  但下降至 - -1  至 取代上升至 1, , 它的正弦部份将有一个大的负幅值 。 这表明用 +、-符号和正弦 、 余弦相位能表示任意给定频率的正弦信号。
这个是分享的关于傅里叶变换的资料的,大家参考了吧。

网友A:
以前玩过,信号合成DDS,研究了很久,蝶形变换!

网友B:
关于傅里叶变换的资料的:lol:lol

网友C:
傅里叶,我的神呀,搞不懂!!!:'(:'(

网友D:
请问一下为什么频率不能再低呢?

网友E:
很不错的分享,赞。表示支持!!!!!

网友F:
傅里叶变换是信号处理的基础啊,挺好的分享的资料的啊!!!

网友G:
在正弦变换中对每个频率上的测度使用正弦波 , 在傅里叶变换中正弦 、 余弦波二者都使用 。。。

网友H:
傅里叶变换有很多值得学习和研究的,比如 如果我们的信号看起来很象正弦波 , 变换的正弦部份将有一个大的幅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玩过,信号合成DDS,研究了很久,蝶形变换!

恩  我也正在学习傅里叶啊,感觉不是很好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傅里叶变换的资料的

是啊,可以学习一下,资料还是挺不错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傅里叶,我的神呀,搞不懂!!!

得静下心来慢慢搞: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为什么频率不能再低呢?

资料上是有说明的哦,可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不错的分享,赞。表示支持!!!!!

感谢支持:lol:lol,我还会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傅里叶变换有很多值得学习和研究的,比如 如果我们的信号看起来很象正弦波 , 变换的正弦部份将有一个大的 ...

是的是的,以后还得多向你们学习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傅里叶变换是信号处理的基础啊,挺好的分享的资料的啊!!!

恩恩 ,是的,不错的资料!!!!!

网友I:
进来看看,貌似这个在考研的时候的时候是学习的重点啊

网友J:
哇,下载看看,留着以后用: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得静下心来慢慢搞

O(∩_∩)O哈哈~ 说的是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