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最小系统电路

楼主(2016-02-25):
自己制作的最小系统电路不工作,怎么解决

网友A:
没图你说个P啊,提问都不会

网友B:
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C:
建议查一下线路板,和焊接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最小系统的话,直接通过仿真器供电都可以正常工作的吧。。。

网友E:
我的建议是检查下你的VCC跟GND是否短路。。。。

网友F:
检查下你的单片机的晶振可否起振

网友G:
检查下单片机的自身焊接吧,这个也容易有问题的。。。

网友H:
主要是焊接问题   其他感觉都没什么!!!

网友I:
看看晶振有没有起振 ,晶振的匹配电容有没有焊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查一下线路板,和焊接的问题。

嗯,我排查下,多谢提醒了!!!!

网友J:
不需要外部晶振也可以工作的的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需要外部晶振也可以工作的的啊!!!

也有可能楼主的代码需要外部晶振来支持吧!!:@

网友L:
还是得根据具体情况自己排查分析: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