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为什么PADS router差分走线打过孔,走线会变形?

楼主(2016-02-26):
上图是未打过孔直走线,下图是打了过孔后走线自动变型弯曲,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走线设置的问题,option下面的routing选项卡 里面把自动修正之类的选项给勾掉,然后试试看,好久不用PADS,有点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设置的问题,option下面的routing选项卡 里面把自动修正之类的选项给勾掉,然后试试看,好久不用PADS, ...

好像这样不行,版主现在用什么软件呀?推荐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