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现在的STLINK2和JLINK功能和性能上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16-02-26):
想换UE5了,不想在**仿真器上花时间了。所以想了解一下如果只调STM32,STLINK2比现在的JLINK有多大差距?
差哪些功能?在什么速度上慢?慢多少?还有其他的推荐么?

网友A:
差不多吧,都可以;
不过JLINK基本都是盗版的;

网友B:
st-link也支持仿真调试,挺好的,自己都能做

网友C:
老实说JLINK用起来要好很多。。。。。。。
支持的器件更多,功能也更好。
当然,不支持STM8。

网友C:
不过正版的价格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D:
JTAG用的计算机的并口,JTAG也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
ST-LINK /V2指定的SWIM标准接口和JTAG / SWD标准接口

网友E:
1. STLink2只支持自家芯片。
2. J-Link有Flash Breakpoints功能,可以支持很多断点。STLink2貌似不支持。理论上STLink2可以支持的,STM8人家都支持了,不知道为什么。
3. 最后,可能J-Link Commander比STLink2的CLI要成熟一点吧。

话说最近卖CMSIS-DAP的也多起来了,但ARM看起来也不怎么重视,毕竟自家还有ULINK2。

楼主:
主要想两个问题,一个是SWO,比较喜欢这个功能。二一个是断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想两个问题,一个是SWO,比较喜欢这个功能。二一个是断点。

STLink V2应该支持SWO的。

网友F:
STLINK2可以支持其他厂商的CP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LINK2可以支持其他厂商的CPU吗

估计就是可以也得不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估计就是可以也得不可以的。

我语文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LINK2可以支持其他厂商的CPU吗

经测试,可以用SWD模式调试ATMEL的ATSAM3S系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经测试,可以用SWD模式调试ATMEL的ATSAM3S系列。

谢谢提供消息。

网友H:
一个全面,一个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