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识别stm32F030C8

楼主(2016-02-26):
用的是nucleo F030R8,板子上带的st-link能够正常使用,可是为什么不能识别我自己板子上的c8呢,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网友A:
设置的不对吧,C8我还用过呢;

网友B:
能识别R8,不能识别C8,那有可能你的swd口没有加复位接口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去找高版主写的测评啊,ST-Link有时候需要更新固件才行,因为不更新固件没法跟最新版的编译软件通信。

网友C:
如果板子上那个芯片就可以正常工作,你的不行,那肯定是你的接口电路没有设计正确。软件应该没有大问题,主要看硬件接口,你是不是按照手册指定的几个端口做的。

网友:
可能你的swd口没有加复位

网友D:
水一贴: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