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qt5程序交叉编译运行在imx6q板子显示慢

楼主(2016-02-26):
将QA5程序交叉编译运行到imx6q的板子,界面显示慢,感觉是从上到下拉幕式的显示出来,切换菜单到每一个widget都是这种从上到下揭幕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自己的程序qt5运行没有问题,你先做个最简单的界面试试,看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再来定位.我用的是,yocto linux 3.14.28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程序qt5运行没有问题,你先做个最简单的界面试试,看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再来定位.我用的是, ...

我在程序中使用了stackWidget,是它的原因吗?试了一下它自带的程序,好象看不出这么慢,如果是程序的原因,也没有什么导致显示屏幕很慢的代码

网友A:
和 QStackedWidget 没关系,我的程序也在用.

网友A:
你的qt是自己编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qt是自己编译的吗?

是我自己编译的,问题解决了,是因为我没有使用最新编译的qmake,更换新生成的qmake重新编译就好了,谢谢回复

楼主:
结帖给分,谢谢

网友A: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